[开关电源] 处理输出纹波问题。怎么处理图中的纹波

楼主(2016-07-18):
希望给出具体方法。LTC1174

网友A:
1、测试问题
2、布板问题
3、开关速度问题

网友B:
20mV左右的纹波,对DC-DC输出来说已经很好了

网友C:
这个芯片时DC转DC的芯片,你的工频干扰是不是前端引入的。

网友D:
似乎负载很轻

网友D:
波形很好。
不能接受就换I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能说一下吗

这个不是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