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LC 还是移相全桥?ucc28950?

楼主(2016-07-18):
目前需要做一个电源;输入90-265Vac,带PFC级功能,或不带PFC功能;输出10-55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4A左右;;在输出50V左右是效率最高;要求效率>93%;原来考虑用LLC 实现,这样效率比较高,但是查资料说LLC的输出调整范围比较小;不适合宽输出范围的情况;移相全桥的输出调整范围比较大。现在想咨询下,用TI 的ucc28950;做200-250W电源,10-55可调输出,最大功率处效率>93%;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有没有推荐的设计资料呢?谢谢了

网友A:
从功率的角度看,有个反激变换就能够完成了。
但输入范围这么宽, 输出范围更宽,这是对设计的最大挑战。
如果楼主只是新人,学习呢还是先把这个宽范围的要求降低下来做出来再说

网友B:
ucc28950,这类芯片的应用已经很成熟了,楼主有一定功底的话,网上找找成熟的电路改改就OK了。新手的话,单纯拿过来用,也是有很大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