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电路

楼主(2016-07-18):
本人现在急需做一个数字功放电路,芯片体积小,音质好。就像手机功放一样的效果。如果有经验做过这方面的人,方便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吗?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推荐一款芯片,有用过这方面的数字功放芯片及电路

楼主:
模拟量输入

网友A:
广场舞的大妈们用的那个音箱,多半是锂电池+MP3+数字功放,主要目的是减小电池容量

楼主:
体积小很关键,再者音质好,音量不是很高,跟手机功放效果就够了

网友B:
数字功放模块多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小很关键,再者音质好,音量不是很高,跟手机功放效果就够了

去买个模块吧,自已不要折腾了,哈哈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VQbG2w&id=23562396024&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3

1.85*2.11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场舞的大妈们用的那个音箱,多半是锂电池+MP3+数字功放,主要目的是减小电池容量 ...

您好
数字功放芯片能否推荐?
体积小很关键,再者音质好,音量不是很高,跟手机功放效果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数字功放芯片能否推荐?
体积小很关键,再者音质好,音量不是很高,跟手机功放效果就够了 ...

D类功放就是数字功放鸭.晕

楼主:
我输出只用一个喇叭,没有考虑双声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输出只用一个喇叭,没有考虑双声道,会不会有影响

只用1路没关系,另一路空着好了.

楼主:
还有喇叭我准备选用长方形的手机喇叭,能推荐一下吗?功率不用很大,音质要好手机内置长条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1路没关系,另一路空着好了.

还有喇叭我准备选用长方形的手机喇叭,能推荐一下吗?功率不用很大,音质要好手机内置长条喇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喇叭我准备选用长方形的手机喇叭,能推荐一下吗?功率不用很大,音质要好手机内置长条喇叭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zf10nQ&id=16098782642&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喇叭我准备选用长方形的手机喇叭,能推荐一下吗?功率不用很大,音质要好手机内置长条喇叭
...

音值要好到什么程度?HiFi还是HiE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 ...

喇叭:8欧 2W 8R
功放是:3w,用2w的喇叭可以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值要好到什么程度?HiFi还是HiEnd?

就是一个人对着话筒说话,发出来的声音,对方能听的清楚。我主要是用在密闭环境下,把说话的声音能传输到外界的人听得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8欧 2W 8R
功放是:3w,用2w的喇叭可以用不

可以的.

楼主:
谢谢,我先购买下来测试下效果,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原理图有吗?

网友E:
楼主应该就是要找所谓D类功放片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购买下来测试下效果,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原理图有吗?

楼主:
是刚刚买的那个功放模块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就是要找所谓D类功放片子吧

网友E:
小孩玩具里有,我拆修时候无聊用手机查过型号,貌似就一SOP8

楼主:
体积还是太大

网友C:
那就买裸片绑定,哈哈,得有量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刚刚买的那个功放模块的芯片吗?

你咋不看哦,哈哈

网友F:
T叔,您的头能不能不幌啊,看的我头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T叔,您的头能不能不幌啊,看的我头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一款芯片,有用过这方面的数字功放芯片及电路

TPA3102

网友F:
老T叔,我要举报你,,,欺负我没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老T叔,我要举报你,,,欺负我没图

网友F:
T叔,你赢了!

网友H:
和T叔 PK , 你小子准输~~~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输出只用一个喇叭,没有考虑双声道,会不会有影响

那个pqm8403必须先接喇叭然后接电源否则容易烧芯片

楼主:
MSOP-8 SOP-8 DFN-8 哪个封装小

网友C:
msop-8    3x5
sop-8      4x5
DFN-8     3x3        焊点在底下,焊接麻烦

网友J(2016-10-09):
D类放大器设计实例 15页 1.0M.pdf

t叔,有没有类似的电子设计实例详解? 不一定要攻防的,电子产品项目设计实例就行 @tyw

网友J:
引用 网友C:
〓◆ 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实例导航 106.8M 超清晰 书签版 ◆〓
〓◆ CPLD/FPGA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设计实 ...

都没有这个的写得好,我要纯硬件的或纯模拟电路的,或纯分立元件@tyw

D类放大器设计实例 15页 1.0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