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10年的相机电池,现在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只有0.6V。想要恢复,怎么整?

楼主(2016-07-18):
我有一个10年的相机电池,现在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只有0.6V。想要恢复3.7V,怎么整?

网友A:
你一定要用原来的电芯材料吗?
可以换个电芯的.

网友B:
先慢慢缓充一下试试看

网友C:
正负极加5v,几十秒后拿掉,就可用充电器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加5v,几十秒后拿掉,就可用充电器充了.

我也有这种里面没用相机电池  各种试过无效   浮空电压回来了  放不出点  锂电池

网友E:
稳压电源 限压4.2V 电流10mA 接上电池
充个10分钟 看看电压上来否?
如果恢复到2.6以上, 限流1A 充
如果断电,电压马上跌落,电池基本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种里面没用相机电池  各种试过无效   浮空电压回来了  放不出点  锂电池 ...

寿命到了拉

网友F:
一般用于以前 的胶片相机用作变焦镜电机、闪光灯等的电源,一次性使用不可充电,电源电压3.0伏

网友G:
扔了,换电池,或者直接改电池,,10年前,用磷酸铁锂还是锂聚合,表告诉我用镍氢

网友H:
换新,别做其它企图了,没有意义的。如果是干电池,那本来就不可充,只能扔。如果是蓄电池,那也报废了,所以一概换新。买不到同型号,找稍小一些的改造后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新,别做其它企图了,没有意义的。如果是干电池,那本来就不可充,只能扔。如果是蓄电池,那也报废了,所 ...

买了个新的。40RMB。相机又可以用了。

网友I:
这是一次锂电池,不可以充电的。

网友J:
时间太久了,,希望不大,充下电试试,没准变活马了,祝好运。

网友K:
看起来只能买新的,已经过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