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 DSP 的序列号

楼主(2016-07-18):
新做一个产品,上位机想要读取我下位机CPU的序列号,我用的CPU是TMS320F28069PZT,各位大神我怎么读取这个序列号呢?

网友A:
@zhangmangui 这个dsp有chip id吗?
看datasheet没提到这个词汇,但看别人的烧写过程,貌似会读出chip id

楼主(2016-08-22):
引用 网友A:
@zhangmangui 这个dsp有chip id吗?
看datasheet没提到这个词汇,但看别人的烧写过程,貌似会读出chip id ...

谢谢!虽然他没有回复!@dirtwillfly
大神,求教!@zhangmangui

网友B:
怎么读取下位机CPU的序列号?

网友C:
DSP有内部序列号吗?

网友C:
用过的sd可以读取

网友D(2016-09-28):
28069在User Manual中好像没有介绍这方面的寄存器。2837x的User manual中有讲到DEV_CFG_REGS Registers会有芯片配置相关的信息。

网友E:
dsp 的ID寄存器有吗?

网友E:
为什么要读取ID要识别吗?怎么不使用程序直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