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调试开启了RTC_IRQHandler,单步调试老跳进去

楼主(2016-07-18):
M451调试开启了RTC_IRQHandler,单步调试老跳进去,里面没有放断点,我记得以前不会这样的,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死循环?

能执行外面的代码,只要放断点就可以执行到,但单步就会去中断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RTC tick interrupt occurred
    if(RTC_GET_TICK_INT_FLAG() == 1)
    {
                                RTC_GetDateAndTime(&sReadRTC);

        // Clear RTC tick interrupt flag
        RTC_CLEAR_TICK_INT_FLAG();

    //    g_u32RTCTickINT++;

        Run_Flag = !Run_Flag;
    }
}

楼主:
不用牛桥,改用J-LINK调试,问题解决,看来是调试工具问题.

网友:
是你触发了中断,,你别触发试试。

网友B:
单步调试的话容易调试中断吗

网友C:
一定是你触发了中断,要不怎么会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C:
中断函数有退出条件没有,如果有执行退出的条件就行了。

网友A:
调试工具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