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在学习的时候数码管怎么显示很暗啊

楼主:
开始好好的 忽然烧个程序 数码管便暗了 数码管是好的 没坏 其他程序我测试过了。之前也碰到过 个位与十位打开的时候中间加个延时液显示很暗,后来发现了 把延时去掉就变亮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延时是5ms,现在同样的一个 延时液去掉了 还是很暗 求大神啊 没人交都是自学的
问题找到了 就是把按键去抖的5ms去掉就变得很亮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个去抖延时不能省啊

这个是显示程序,我其他都屏蔽了

这个是显示程序,我其他都屏蔽了

按键程序

按键程序

网友A(2016-07-20):
用定时器的方式做,不要用while方式延时

网友B:
楼主的代码只能演示,不能用于实际的工程.
每个函数或功能都用掉了mcu的大量时间,想添加新功能都会对现有功能造成影响.

数码管显示要分成2个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data );//
void display_proc(void);//中断调用,每隔5mS执行一次,每次只显示一位

按键稍微麻烦些.

这些代码主体思想是不要用软延时阻塞的方式写代码.

网友B:
uchar dsp_data[2];        //dsp_data[0]为个位数值,dsp_data[1]为十位数值,

void display(uchar* data )//
{
        dsp_data[0]=*data;
        dsp_data[1]=*(data+1);
}
void display_proc(void)//中断调用,每隔5mS执行一次,每次只显示一位
{
        static uchar dsp_bit=1;        //0表示显示个位 1表示显示十位

        d0=0;
        P0=tab[dsp_data[dsp_bit]];
        d0=1;
        P0=0xff;

        //循环显示每个位
        if(0==dsp_bit) dsp_bit=1;
        else dsp_bit--;

}

根据楼主的代码改写的关于显示的驱动.
下面是使用示范

//使用示范
void display_num(uchar* num)//
{
        uchar data[2];
        data[0]=num%10;
        data[1]=num/10;
        display( data );
}

网友C:
数码管亮和暗,首先要知道硬件原理,要亮度均匀,每个发光单元的导通时间和导通电流要一致才行。
最佳办法是定时器中断显示,每进一次中断,显示一位,保证亮度均匀。
如果不用中断,可以把显示程序做成延时函数,显示一次等于延时一段时间,主程序要不停的调用这个显示延时函数。
按键延时,也是调用显示函数。

网友D:
你是不是有按键按下,数码管就变暗了。

网友E:
把按键延时改成定时器延时就好了,比如将定时器设置1ms溢出,在主程序里记数当记到10次也就是10ms如果按键还是按下的就执行按键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代码只能演示,不能用于实际的工程.
每个函数或功能都用掉了mcu的大量时间,想添加新功能都会对现有功 ...

感谢这段回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这段回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写

看我签名里,百度传课免费单片机教程的资料.以前也上传到21ic 过.中断驱动刷新数码管
视频看前面.文字简介:http://antriver.com/mcudoc/546330dea501fb6e04d74c3b下载连接还在21ic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我签名里,百度传课免费单片机教程的资料.以前也上传到21ic 过.中断驱动刷新数码管
视频看前面.文字简介: ...

这个链接打不开,视频链接可以发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链接打不开,视频链接可以发下

http://antriver.com/mcudoc/546330dea501fb6e04d74c3b
我更新了.应该能打开,以前后面多了个.所以打不开
优酷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0NjA4MTAw.html

文件下载:https://bbs.21ic.com/icview-831950-1-1.html
视频讲解:http://www.chuanke.com/3359313-127775.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antriver.com/mcudoc/546330dea501fb6e04d74c3b
我更新了.应该能打开,以前后面多了个.所以打不开
...

Tks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谢这段回复,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写

数码管,按键扫描等功能的延时(大于几十mS)不要采用死等的方式,要采用计数的方式.

网友H:
你的打印函数呢?定时器

网友I:
延时太短了吧

网友J:
锦锐客户带LCD/LED驱动的MCU,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