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输出端为PWM

楼主(2016-07-18):
位大神了

楼主:
单极性PWM逻辑分配电路。看不懂啊

网友A:
看Q2放大倍数,如果足够大,不对调,输出为1,对调,输出为PWM,如果放大倍数不大,不对调不对调,都可能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Q2放大倍数,如果足够大,不对调,输出为1,对调,输出为PWM,如果放大倍数不大,不对调不对调,都可能为 ...

Q2放大倍数为100倍。为什么对调后输出为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Q2放大倍数为100倍。为什么对调后输出为PWM?

首帖图,Q2处于饱和状态,已经将Q1基极短路到地,Q1关断。
PWM和5V对调后,Q2在PWM输入作用下处于不断“开”、“关”状态。Q2为“开”时,将Q1基极短路到地,Q1“关”;Q2为“关”时,Q1由5V经R1驱动到饱和,Q1“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Q2处于饱和状态,已经将Q1基极短路到地,Q1关断。
PWM和5V对调后,Q2在PWM输入作用下处于不断“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