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提高精度 驱动器是A3988

楼主(2016-07-18):
现在我只能控制电机旋转,但是在低速时震动噪声比较大, 所以想通过细分提高精度从而减少震动。
不知道细分的代码怎么写。
下面是旋转的代码,原型以及现在的相位图(红色部分)。通过设置高低电平驱动电机。

网友A:
路过,很好奇。嘻嘻。不过没看明白,坐等跟着一起看

网友B(2017-01-17):
震动一般是电流过大,或者电流过小都会震动,只有速度和电流匹配时电机的震动才会最小。

网友C:
还是看手册或找FAE呗,低频振动的话,调细分应该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