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貌似电路出现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7-18):
项目目的:用单片机检测多路电路,将每路的采样电流和电压发送给上位机
现在遇到的问题:有几路在没有加负载的情况下采样出电流很大,其他路都是正常的
先说说自己排查的情况:1.发现问题总是出现在U2(4052)的Y1 Y2 Y3通道,其他的4052或者U2的其他通道正常
2.将C6短接,U2的Y通道输出为0,验证程序,发现AD采样始终为0,说明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3.将电源的输出采样电阻短接(如R90),发现问题依旧,所以怀疑是4052的问题

4.将4052换一片装上,当时测试问题解决
5.周末之后再来测,又发现同样的问题。。
很疑惑,哪里出了问题呢?
板子上的线路和元件都检测了,没发现短路。。
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觉得你因该先排查你的4052的切换是否正确,如果是你软件控制的问题导致它没有切换相应的通道;还有就是你的输入信号太大或者是负电压把通道烧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因该先排查你的4052的切换是否正确,如果是你软件控制的问题导致它没有切换相应的通道;还有就是你 ...

4052切换已经验证过了,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你说的负电压我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B:
4052通道切换后记得等待若干毫秒等待稳定

网友C:
两种电路参数都一样,只是U2的Y1,Y2,Y3有问题,你应该用示波器去看看这几个输入信号

网友D:
你将4052换一片装上,当时测试问题解决,周末之后再来测,又发现同样的问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运行的吗?

网友E:
这个好办,接个示波器看一下各个通道切换时的电压值,看看采样位置等,很直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52切换已经验证过了,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你说的负电压我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 ...

如果4052的通道没问题,那么就是你的模拟输入的电压的范围不对了,可能是高电压或者低电压超限了,把芯片烧坏的,而你的输入可能也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将4052换一片装上,当时测试问题解决,周末之后再来测,又发现同样的问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运行的吗? ...

没有,就是没动,放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2通道切换后记得等待若干毫秒等待稳定

其实我是有四个4052,就只有其中一个出问题,其他三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4052的通道没问题,那么就是你的模拟输入的电压的范围不对了,可能是高电压或者低电压超限了,把芯片 ...

但是我测量了电路的输出电压,也发现是在正常范围内啊

网友F:
硬件没问题,那估计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切换问题,写一段单独程序对此通道进行单独测试,或者直接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