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TI原理图上有个元件,不明白,求指导

楼主(2016-07-18):
这是TI官方的原理图,这个元件就两个弯,去看了半天也没想明白是什么元件。这个刚好是接到SRAM芯片上的,求指导

网友A:
这是33欧姆的串接匹配电阻

网友A:
哦   引脚从1到16   那就是排阻

网友A:
就是这玩意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上解答

网友C:
防止过大造成损坏

网友D:
排阻的意思

楼主:
感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学习了。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