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19):
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才对啊

网友B:
dz1,dz2稳压管的符号用错了的,这个电路是输出vgl负电压和vgh正电压的液晶屏驱动电压,vdd驱动芯片供电电压。其实是c2,c8取L1两端的振荡电压经整流管D1,D3整流出正负电压。
Q1,Q2组成简单的稳压电路就不多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z1,dz2稳压管的符号用错了的,这个电路是输出vgl负电压和vgh正电压的液晶屏驱动电压,vdd驱动芯片供电电压 ...

C2和C8串在的,D1,D3与L1之间,那么还会有电流流过吗?正常的启动时序应该是先有VGL和A_VDD再有VGH,目前来看无法解释如何产生的VGL?

网友C:
LX是对地的开关,
1.   LX开路时:    L1对C2,C8充电-----C2左端经二极管下地,   C8经二极管输出
2.   LX短路时:    LC对C2,C8放电-----C2左端经二极管输出负,C8经二极管从地方电
3.   同1
4.   同2
5.。循环1,2,3, 4

楼主:
引用 网友C:
LX是对地的开关,
1.   LX开路时:    L1对C2,C8充电-----C2左端经二极管下地,   C8经二极管输出
2. ...

哦哦,豁然开朗,万分感谢这位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X是对地的开关,
1.   LX开路时:    L1对C2,C8充电-----C2左端经二极管下地,   C8经二极管输出
2. ...

你觉得这个电路还可以简化吗?

网友D:
电路有错误吧,符号都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