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两片stm32 SPI 通信 Master接收到Slave数据 移位的解决

楼主(2016-07-18):
我采用两片stm32 使用 dma+spi 进行通信
有时候 发现主机接收到的 数据 产生了 左移一位的错误,而且 必须复位 slave 才能恢复 经过测试
将 slave 的 NSS 改为硬件接收 然后 slave的最高传输速率比 master 高 就没有再产生那个问题了
        if(mode==1)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
        }
        else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接收的波特率 要比 发送的波特率 高 才能稳定的接收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SPI_NSS_Soft;//
        }

大家是怎么判定slave的spi的接收完毕的,我现在是在 slave 的NSS io 做了一个上升沿中断,当主机数据发送完毕, 修改设定 NSS=1
slave 就产生一个上升沿的中断 发送接收完毕信号量

网友A:
每次发送最后可以挂个EOF不。来作为结束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发送最后可以挂个EOF不。来作为结束符号。

我利用io中断 能准确的快速 知道接收完成 对于长度不固定的包

网友B:
可以借助接收中断进行超时管理。 没有收据来后,超时值不能及时更新,生成超时标志来判断。

网友A:
超时中断是定时器的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