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FLASHBURN擦除FLASH的时候总是擦不完

楼主(2016-07-18):
用FLASHBURN擦除FLASH的时候,DSP在FLASHBURN的界面上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擦除,总是擦不完。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FLASH芯片坏了?

网友B:
软件配置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FLASH芯片坏了?

FLASH芯片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FLASH芯片肯定没有问题的。。

因为把同一块芯片放在另一块同样的板子上,就能正常擦除和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配置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软件配置也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因为用同一个软件在另一块同样的板子上就能烧写啊。。

网友C:
偶尔碰到这个问题,貌似DM642和6437都有碰到,具体忘了。

网友D:
重新连接操作,会正常,到后来就自己写程序擦写了!!

网友E:
现在很少用那玩意了,都直接用CCS工程擦写,方便一点。。。

网友F:
擦不完可以先 abort earse ,然后再擦除就没问题了。。我试过的。

网友G:
楼主你自己写擦除程序能擦除吗?

网友H:
多看看FLASH手册,那里面有FLASH控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