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板子卡住了,帮忙看看

楼主(2016-07-18):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想看例子的时候卡住了,帮帮忙,谢谢!!!
老半天了,

网友A:
你安装ccs的时候,安装mspware了吗?

网友B:
mspware我下载下来装了呀,480多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ware我下载下来装了呀,480多兆呢。。。

单独安装的?不是和ccs一块安装的?

楼主:
单独下了mspware,装上,设了路径,还是不行,
不知是不是我下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C:
那就重新启动下你的电脑的,还有看下你的例程存放路径的对不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重新启动下你的电脑的,还有看下你的例程存放路径的对不对的。。

应该不会吧!!!

网友E:
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的呢 ???

网友F:
建议更换低一点版本的软件。

网友G:
我想的话应该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了。

网友H:
安装的时候记得选上mspware,安装完ccs会自动下载安装msp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