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2812外扩RAM问题求教

楼主(2016-07-18):
我现在用2812外扩了一个6416想用来仿真调试,使用的是XINTF区6,现在想LOAD程序到外扩的RAM里。这个问题在百度上也见有人问过,但是都没答案,真的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c6416被外扩到了2812的XINTF6了是吧

网友B:
你首先确认一下0x100000是不是此区的起始地址。。。

网友C:
应该是字地址吧
GEL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设置一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c6416被外扩到了2812的XINTF6了是吧

XINTF6区起始地址是0x100000,这个反复确认过了。。

网友E:
我看到的书里都没有讲GEL和外扩RAM的关系,我读过GEL的程序,里面也明确过了XINTF区6的地址,都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的书里都没有讲GEL和外扩RAM的关系,我读过GEL的程序,里面也明确过了XINTF区6的地址,都没问题。 ...

  不好说啊

网友G: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
地址线、数据线、片选,都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
地址线、数据线、片选,都查查吧。

你说这个靠谱,我用内部RAM仿真的时候发现用数据和地址总线往外扩RAM里写数据读数据确实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INTF6区起始地址是0x100000,这个反复确认过了。。

恩 那就好,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搞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