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自动响

楼主(2016-07-18):
我一个振动报警电路,3.7V升到5V供电,用蜂鸣片发声,但是在平常不报警时,蜂鸣片也有咝咝的响声,是怎么回事?个人怀疑是开关电源的电源没有处理好,但我加了电容,二极管,电感之类的滤波还是不管用。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样子的蜂鸣器 是否蜂鸣器本身有质量问题

楼主:
是蜂鸣片,35mm那种,装在共鸣腔里的,我换过几种蜂鸣片,可以排出不是蜂鸣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蜂鸣片,35mm那种,装在共鸣腔里的,我换过几种蜂鸣片,可以排出不是蜂鸣片的问题了。 ...

若是无源蜂鸣器,本身不会响,要有振荡波驱动才会响.不报警即不驱动也有咝咝声,说明直流供电混有杂波.可用示波器看下,频率多少,得加定量的滤波器,通常是更换容量试.

楼主:
我也看了一下,电源的干扰很严重,可有滤波器电路?可否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