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代码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严格来说,是C语言的问题,因为用的是F0的,所以放这吧。。。。
程序中,要根据A和B的值来确定C的值,想不到很好的方法。来请教下大神们有没有good idea。
由于A(比如传感器)和B(比如厂家)的值比较多,如果用if() else if()的方式,代码要写好长,定义了好多#define,暂时用的是这种;switch case同理。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A:
没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B:
这种一般用条件编译处理吧
似乎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就不够装逼了,可以这么写:
b?x:y
懂了吗,就是三目运算。
这个简单还装逼

网友C:
定义常量二维数组C_value[A][B] ...把A和B的关系映射出来确定C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定义常量二维数组C_value[A] ...把A和B的关系映射出来确定C的值

这个方法好

网友E:
楼主先把逻辑找出来,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