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子体重秤是如何实现唤醒功能的

楼主(2016-07-18):
现在的体重秤都有这个功能,人站在秤上就能自动唤醒称重,人走后就自动关机了,并且还能实现低功耗。
有谁知道具体的原理吗?单片机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过检测重量的变化的吧,一开始没有东西的时候,重量为零,然后电子称不工作,当检测到重量有变化的时候,就让电子称开启工作

网友B:
单片机的电源管理,在无中断触发的情况下,会进入低功耗状态,即睡眠状态,不同的单片机其电源管理模式可能不相同,其功能越强大的单片机,相对电源管理模式可能会更多。

网友C:
要实现低功耗就要关闭ADC,靠ADC来唤醒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唤醒方式还是中断,增加一个霍尔传感器和对应的磁缸,由人的重量来使其接近,触发中断唤醒,然后再开ADC。

网友D:
称重过程中人站在上面和离开的情况下,机械变形都是很小的,霍尔传感器和磁钢怎么能很好的配合呢?

网友E:
STM32的PA0是唤醒引脚,人站在电子称上触发该引脚电平变化,可以引起触发事件

网友F:
我家里的是通过振动来唤醒的。

网友G:
成熟的方案都是通过定时检测重量方式 ,MCU每隔N时间自动唤醒,检测一次重量,大于阀值,开始测量,小于阀值,进入低功耗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称重过程中人站在上面和离开的情况下,机械变形都是很小的,霍尔传感器和磁钢怎么能很好的配合呢? ...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把形变放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熟的方案都是通过定时检测重量方式 ,MCU每隔N时间自动唤醒,检测一次重量,大于阀值,开始测量,小于阀 ...

这样能做到最低功耗吗?

网友H:
压敏电阻

网友I:
一般都是检测重量变化进入唤醒模式。一看到低功耗就认为一定CPU进入什么停机或者待机模式。然而这些廉价的CPU不带这些高级模式啊。
对于低功耗和成本来说,厂家更加注重的是成本。加什么检测原件和检测电路简直是注重成本厂家无法容忍的。那种圆形玻璃体重秤,其CPU才7毛左右还自带24位AD的OTP单片机。由于本身没有什么外设,功耗设计得很低。显示芯片就是一块黑疤连封装都没有,成本不到1元。

网友J:
花几十元买个电子秤看看是咋做的。

网友K:
只有重量达到一定程序才会唤醒
也就是压力达到一定程序电子秤就从睡眠状态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