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驱动0.96寸的oled显示屏程序

楼主(2016-07-18):
(无正文)

网友A:
重复定义了

网友B:
F8X16重复定义,一个在main.c 一个在lcd.c

网友C:
定义放到C里面,头文件声明即可

网友D:
"F8X16" redefined, redefined是重复定义的意思

网友E:
删除一个变量。

网友E:
不要在两个文件里面声明一个变量。

网友F:
这个检查下你的相关的变量的

网友G:
重复定义了。

网友G:
删除一个,另外一个设置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