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变压器上电噎住

楼主(2016-07-18):
用变压器将220V降压到15V,再经过桥整滤波供给510欧电阻用,上电时偶尔延时约1秒才有输出,约占20%。就去掉整流器,让变压器付边悬空,用示波器测着付边两端,也有同样问题,上电时偶尔约延时1秒才输出交流正弦波,换了个变压器也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呢??这种状况没遇到过

网友B:
磁场建立延时

网友C:
延时1秒才输出是发生之后了

网友D:
贴出你的详细电路,一般是由于大电容引起的,但是需要看你具体的电路了。

网友E:
怪事。
应当是变压器有问题,另外查查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