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lm5117的使用介绍

楼主(2016-07-18):
想用lm5117做DCDC转换器,求大神给经验。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电压,功耗说什么的,给个要求,才可以进行设计的。基本电路用官方给的,然后调节参数就好了。

网友B:
推荐 TI 的 webench,你只要有完整的要求,那么就都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C:
你用这个芯片做控制吗

网友C:
你可以搜索相关的方案替换芯片就是了。

网友D:
也是做电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