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磁干扰来自哪些方面

楼主(2016-07-18):
电磁干扰主要通过辐射、传导、感应三种途径传播,电磁骚扰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闪电雷击。闪电引起的冲击电流可高达100千安,上升时间仅几个微秒。此冲击电流可能在建筑物的用电系统中感应出很高的浪涌电压,如果建筑物被雷电直接击中,产生的骚扰将更大。
  (2)高压电力设备的骚扰。高层建筑的变电所一般都设在楼房内,高压输电线路及变压器的磁泄漏都是很强的骚扰源,其频谱主要分布在中、短波频段,30兆赫以下。
  (3)电力开关操作。开关电路过程中引起强烈的电流脉冲及短时的电压跌落,这都在电网上形成了干扰。
  (4)变频器、调光开关等节能器件等是以晶闸管或类似电子器件为核心的设备,它们工作时会在电网上产生高次谐波干扰。尤其在大量采用这类设备而又没有相应的谐波抑制措施的时候,高次谐波会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5)电网电压波动。大容量负荷的起动、停止,引起电网电压的瞬时起落。各相电压的瞬时不平衡,会导致电压波形畸变,致使高次谐波产生,其频谱虽较低,但能量巨大。
  (6)数字电路装置。包括电脑、程控交换机、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的现场控制器等。由于电子电路的开关过程引发快速的脉冲电流变化,其频谱从数十赫兹到数百兆赫都存在。
  (7)高频振荡电路。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及时钟本振等振荡电路的基频及其谐波,频率从几十千赫到几百兆赫。
  (8)气体放电灯、荧光灯的整流器、启动器。它们都会对电网及周围空间产生电磁骚扰。
  (9)家用电器、办公用电器。其中串激电机的换向器、电子控制器、定时器等均会对电网及周围空间产生电磁干扰,干扰频谱从几万赫到几百兆赫。电器的开关操作会形成呵呖呵声(指用电设备开关时造成的类似收音机里发出的"呵呖呵"声)的干扰。
  (10)电动工具。建筑物中使用的电动工具中,串激电机的换向器可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A:
放电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A:
电网电压波动太严重了。

网友B:
雷击浪涌

楼主:
推荐金升阳的浪涌模块。

网友C:
雷击 电磁 等各方面

网友C:
电磁干扰还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磁干扰还是可以消除的。

使用EMC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磁干扰还是可以消除的。

根据干扰的信号源来确定一下。

网友E(2016-09-14):
DCDC干扰了一体化GPS,有好办法么?
是否有干扰小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的因素比较多。

电磁干扰因素确实比较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网电压波动太严重了。

电压波动跟你的环境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击 电磁 等各方面

内部元器件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干扰还是可以消除的。

EMC有这个芯片的。

楼主:
推荐金升阳的EM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干扰了一体化GPS,有好办法么?
是否有干扰小的DCDC?

加个屏蔽层,现在的GPS模块不是都有这个设计吗?

网友F:
高频电路厉害。

网友F:
可以弄个EMC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个屏蔽层,现在的GPS模块不是都有这个设计吗?

GPS模块带天线的,不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