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容器并联补偿有几种接线方式

楼主(2016-07-18):
      电容器并联补偿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线方式。
      如果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电网电压相同,应采用三角形(△)接线法。因为三角形接线时,即使电容器有一相熔断器熔断或发生单相接地短路,其他两相电容器所承受的电压不变,仍可正常工作。因此,在高压侧集中补偿时,多采用三角形接线法。
       如果采用星形(Y)接线法,情况就不相同。例如在三相三线制系统中,当其中一相熔断器熔断时,其他两相的电压下降,电容器不能正常工作;当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其他两相的电压将升高到线电压,容易造成电容器击穿。
       无论采用哪种接线方式,都应使电容器承受的电压与本身的额定电压相符。电容器长时间过电压运行是不允许的,而且其运行电压也不能过多地低于额定电压,否则将使无功出力下降,电容器得不到充分利用。

网友A:
并联接入电容后,电压u与电流i的相位差变小了

网友A:
能够提高系统功率因数

网友B:
为什么进行电容器并联补偿

网友B:
电压匹配可以超处多少?

网友C:
这不是在大学电路学的东西吗

网友C:
好久不看都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接入电容后,电压u与电流i的相位差变小了

这就并联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提高系统功率因数

还能够滤除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进行电容器并联补偿

滤除谐波,降低线路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在大学电路学的东西吗

大学基本的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看都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可以分析一下,给做个介绍,有打赏。

网友D:
电容并联补偿用于哪里的

网友D:
感觉这是电阻分析上面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