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为什么是这个?

楼主(2016-07-18):
n个低通滤波器串联,如果截至频率都相同(fci),为什么总的截至频率(fc)近似是下面这个,哪本电路分析的教材上有这个的证明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的各个高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不知为啥那么算?画红线的那一句看不懂,看下面的计算,他是把三个高通当成串联了,这个电路这么多器件,怎么看出这三个高通滤波器是串联?哪位高手解释下?

楼主:
从低通和高通的特点看,似乎明白了一点,
对于低通滤波器串联,因为是取电容两端的电压,所以各滤波器上升时间相互影响不大,(?由此总上升时间取均方根值也说不通)
对于高通滤波器串联,因为是取电阻两端的电压,所以各滤波器截至频率相互影响不大,(?由此总截至频率取均方根值也说不通)

网友A:
人性格固执,会导致不停地走弯路,事倍功半。
像楼主这样研究一年,可能不如人家看一个月的书收获多。
已经说了,喜欢刨根问底的,不适合看德国书,和电子学艺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性格固执,会导致不停地走弯路,事倍功半。
像楼主这样研究一年,可能不如人家看一个月的书收获多。
已 ...

你的意思是,学电路就要记住结论,不问原因?
我主要是想弄明白上面那个电路的那几个电容对截至频率(可能叫通频带吧)的影响?怎么计算分析?这应该是个基础问题啊?怎么没人回答?还是不屑回答?

楼主:
大家设计电路时,是怎么确定电容值的?难道是根据经验,选个值,然后焊上测下或用电路仿真软件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学电路就要记住结论,不问原因?
我主要是想弄明白上面那个电路的那几个电容对截至频率(可 ...

盖楼不能从第三层开始,一定要先打好地基,然后一楼,再建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楼不能从第三层开始,一定要先打好地基,然后一楼,再建二楼……

地基打完了,可能不牢固吧。是让大家修补下地基,还是从头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学电路就要记住结论,不问原因?
我主要是想弄明白上面那个电路的那几个电容对截至频率(可 ...

你能把刨根问底解读成不问原因,没话说了。

网友D:
“yuan教授”三个字成敏感词了,跟“XXX”打声招呼,就被当成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原来账号XUKUN977在线时间高达5000多个小时,太多了,有点内疚,倘若节约一半时间,2000多个小时能干多少事啊?
即便 现在注册的号能发言,我也遵循21小跑堂要求,休息一个星期,期间多看书,尽量少上网,更要少发言。
各位一周后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把唯一能解答问题的给封锁了,等于拿砖块砸自己的脚。您这个重点不在√n,而是无源滤波弄给n阶其衰减斜率 ...

你是说大X被封锁了吗?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1):
找到答案了,原来在清华的那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中有详细推导

楼主:
上面是低通串联的截止频率估算公式的推导,高通串联的截止频率估算公式的推导也类似

网友F:
就是比如两个截止频率,复合频率就是他们的几何均值,这个你算下传输函数就知道了,应该任何一本模电书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比如两个截止频率,复合频率就是他们的几何均值,这个你算下传输函数就知道了,应该任何一本模电书都有 ...

"几何均值”?看着像是几何均值,其实还差个“除n”,我上面描述也错了.
想想看,电路复合后的低通截止频率大于任何一级的低通截止频率,不可能取平均。

还有上面我说的低通截止频率的估算公式对应着高通滤波器串联的截止频率估算

楼主:
我上面用词不准,低通截止频率 应该叫 下限截止频率

网友F:
怎么可能,复合后截止频率频率明显变小了,截止频率的幅度为0.707,复合后原频率幅度就变为0.707*0.707=0.50,所以复合频率幅度为0.707时就必然小于原频率,当然这是对低通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复合后截止频率频率明显变小了,截止频率的幅度为0.707,复合后原频率幅度就变为0.707*0.707=0.5 ...

我上面用词不对,应该这样说,
复合后下限截至频率(相对单级而言)上升,上限截至频率下降,从而通频带缩小。
不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复合后截止频率频率明显变小了,截止频率的幅度为0.707,复合后原频率幅度就变为0.707*0.707=0.5 ...

你这个说法的意思应该是,复合后,低通滤波器的上限截至频率下降(低通滤波器好像没有下限截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