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pcb电路,感觉有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16-07-18):
设计一款24V供电的双色LED灯,要求带人体感应,感应到人体时,白灯亮。当按按下开关时,橙灯亮,同时关闭白灯。

于是我是这样设计:

P1口是当P2感应有高电平时,负责拉低电平的。

首先是radio(24V输入输出),感应到人后。给出24V到基极,导通《Led_White_+24V》。因为led是3V,20ma(理论上1.1K电阻就够了,但我想不要这么光,因此用了3K。)
        所以三极管基极接电阻:24÷(0.02/100)=120K    (1、这样计算对吗?)同时导通白灯回路,点亮白灯。

然后当按下K1开关时,P2口感应到高电平,于是拉低P1口,导通橙色灯,同时通电三极管PNP,关闭白灯的回路。 (2、感觉这里有点问题,但又说不出来

忘了补充,可能有人会说怎么直接把P1的端口接到白灯的《Led_White_+24V》线(加电阻),这样一但P1拉低了,就会导通橙色并把白灯的回路给切断。
但事实上这份设计是要独立控制若干个灯组(如8组白橙灯),是要求白灯一起亮,但橙灯是独立一个控制一个对应的白灯的。因此如直接切断《Led_White_+24V》线,会让所有白灯灭了,这样就但不到设计要求的了。

网友A:
P1拉高的时候是24v?
原理上能走通
D1是啥作用呢

网友B:
“ 所以三极管基极接电阻:24÷(0.02/100)=120K    (1、这样计算对吗?)同时导通白灯回路,点亮白灯。”
你是假设导通时基极等于0V吗,这个不合理吧。基极至少比发射级三极管才能进入放大区吧。所以我觉得这里你应该加一个到地的电阻把24V分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