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051 AD问题

楼主(2016-07-18):
AD, STM8, se, dc, TI
最近在调试STM8L051F3P6的低功耗模式和AD,进入halt模式下电流1ua以下,还不错。
现在的问题是:
进入halt之前把AD关闭,唤醒后,重新打开,发现转换得到的数据不对,后来查看datasheet,发现唤醒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datasheet原文:
“When the
ADON bit is set, it wakes up the ADC from Power-down mode. Conversion should be
started only when the ADC power-up time (tWKUP) has elapsed and before the ADC
maximum idle delay (tIDLE) has elapsed.”,一直想找到这个tWKUP具体是多少,但是没有收获,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里你要考虑两个时间参数
1、从HALT到唤醒,如果使用HSI做系统时钟,这个时间最长大概7us;
2、还有个就是ADC启动稳定时间 这里最长大概3us;

也就是要想取得可靠AD值,该发生唤醒10us后。

网友B:
唤醒后要重新运行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唤醒后要重新运行初始化程序。

有尝试过,因为我用的是DMA,在睡眠前将AD和DMA的时钟都关闭了,AD也disable了,唤醒后重新初始化AD和DMA,依旧不行。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唤醒后,重新使能AD的DMA功能,也就是ADC_DMACmd(ADC1,ENABLE),这句话,就好了!

网友C(2016-10-05):
Tidle是20ms 到1S之间随温度而不定

网友C:
我也是用AD,但一直在转换等待那里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