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器无效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18):
#ifndef WDT_H_
#define WDT_H_
#include <msp430.h>

void WDT_init()
{

        WDTCTL=WDT_ADLY_250;        //250ms
        SFRIE1 |= WDTIE;                //WDT使能
        _enable_interrupts();           // 总中断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P1OUT ^= BIT0;
}
#endif /* WDT_H_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TA0.h"
#include "TA0_PWM.h"
#include "WDT.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A0_Init();//初始化TA0
    WDT_init();                  //看门狗定时器初始化
    P1DIR|=BIT0;
}

网友A:
我记得430好多TI的例程中都有如下的语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您main函数第一句就关了狗,后面请仔细查看下,您开狗正确么?

网友B: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这是关看门狗,还是开

网友C:
这个在程序一开始的需要设置关狗操作的。

网友D:
先关狗,再初始化,然后再开狗,这样的过程才对。

网友E:
看看寄存器使能了吗

网友E:
串口调试一下,出书寄存器状态。

网友F:
那就从开始检查的们还有检查下看门狗相关的寄存器的设计的。

网友G:
WDT_init()函数中的语句WDTCTL=WDT_ADLY_250;无法写入寄存器WDCTL,因为WDTCTL受password保护!

网友H:
要定时的喂狗

网友H:
看门狗中断执行了吗

网友I:
你这个是利用看门狗定时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