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模拟IIC问题

楼主(2016-07-18):
编译环境: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3.3

DSP:28335

     情况是这样,我将具有IIC通信的接口的EEPROM和时钟芯片同时挂在一个模拟IIC总线上。RAM仿真时,28335与时钟芯片通讯正常,但是与EEPROM通讯是只有挂断点运行才能通讯正常(断点挂在任何一处代码都可以)。这种情况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看一下实际F28335发出来的IIC总线读写EEPROM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用的AT24C02等,可能是主循环太快,EEPROM来不及进行页擦写吧。

网友C: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啊     在RAM中运行频率较高
烧写到flash试试

网友D:
频率太高的缘故

网友E:
你看看访问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E:
iic的频率也是几百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