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安防电源维修

楼主(2016-07-18):
现在各个电子市场上都有很多的电源。每款电源的用处都不一样,有的用在LED显示屏,摄像机等电子产品上面。不要用的最多的就是安防电源因为安防电源可以用到楼宇对讲,安防监控,工控自动化,仪器仪表等电子上面。所以说安防电源是用在电子产品上面最多的产品。不过也有的电子产品不需要用到安防电源。因为每款电源的用处都不一样,所以用到的电子产品也就不一样。
安防电源的维修技巧和常见故障
1.维修技巧

安防电源的维修可分为两步进行:

①断电情况下,“看、闻、问、量”
看:打开安防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安防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器件。如果电子元器件有损坏了就需要赶快来更换。
闻:闻一下安防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如果有烧焦的就需要更换烧焦的电子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如果对安防电源在使用的过程中有违规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安防电源损坏比如超过安防电源的本身功率。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如果是安防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 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要在安防电源没有通电的时候用万能表测试如果有损坏的就赶快换,用万能表测试的时候安防电源一定要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试。

②加电检测
安防电源通电后观察电源是否有烧保险及个别元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如果没有就继续使用。
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有的话就不用检查了。
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 通稳压管等。没有就不用检查这些电子元器件了。
如果安防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这是安防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安防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 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2.常见故障

①保险丝熔断:

②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③电源负载能力差

现在安防电源是体积小,重量轻和效率高的特点被人们所喜爱。现在电子产品发展迅速而安防电源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电源。作为维修师就要掌握各个电源的知识和维修方法只有这样才会使安防电源维修的比较快。自己又可以提升安防电源的基础知识和自身技术水平。

网友A:
差点以为是广告贴,给删掉了。

网友B:
这个需要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