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PWM

楼主(2016-07-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在要发送脉冲时打开IO口的第二功能,停止发送脉冲时关闭第二功能。

网友A:
PIE中断和定时中断是不一样的。都打开了吗

网友B:
PWM算法的实现比较重要的

网友C:
可以做到中断中,中断中发送一次就OK了,然后等待中断的触发。

网友:
发送的时候直接使能控制。

网友:
你可以定时器控制延时产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