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加密算法时遇到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7-18):
代码可以编译,仿真时波形全是直线,师兄说时钟信号(top-clk)没有启动,导致加密算法未启动,要在生成的test bench中修改testbench如下
// Verilog Test Bench template for design : top
//
// Simulation tool : ModelSim (Verilog)
//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top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handshake;
reg [0:127] key;
reg last;
reg top_clk;
reg [0:127] top_datain;
reg [0:1] top_opcode;
reg top_rst;
// wires
wire top_data_complete;
wire [0:127]  top_dataout;
wire top_rk_complete;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top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handshake(handshake),
        .key(key),
        .last(last),
        .top_clk(top_clk),
        .top_data_complete(top_data_complete),
        .top_datain(top_datain),
        .top_dataout(top_dataout),
        .top_opcode(top_opcode),
        .top_rk_complete(top_rk_complete),
        .top_rst(top_rst)
);
initial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end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begin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eachvec;
// --> end
end
endmodule
希望大神帮忙处理一下,本人真诚希望与大神交流学习,qq2206638817

网友A:
top_clk要靠你的语句产生,
现在根本没有,加上就行。

网友B:
师兄说的对的,照师兄说的做就是了,要有时钟驱动

楼主:
在代码中改还是tb中改?改的话怎么改,tb中的语法不太懂,另外这个代码需要的输入挺多的,好像都要设置,不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
能帮忙改一下吗,我对这个方面不是太懂,刚刚会操作软件而已,语法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无语了。
顺便问一下,你师兄不帮你吗? 为什么舍近求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语了。
顺便问一下,你师兄不帮你吗? 为什么舍近求远?

他毕业了,工作忙,懒得帮我,这个东西其实是他做的,就是让我再学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