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SI4463无线通信死机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6-07-18):
我一项目,用M88和SI4463通信,系统一上电给4463复位,然后读取4463模块信息(44 和63),成功后4463发射一数据后进入休眠状态。
现象:用了几个项目(SI4463模块是根据官方PCB焊接的)都正常通讯。后来再另一项目用了4个月,通信就不正常。单片机老处于重启状态(一旦单片机读取4463模块信息部正确或发送数据后没有收到有效返回信息就复位重启)。当把系统拿到实验室后,又回到正常状态。
现在不知是模块本身问题也不知是M88和模块的通信问题,恳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急啊!

网友A:
检查电源和时钟部分受到的干扰。

网友B:
应该是收不到有效返回信息了 可以多发几次不行再复位    无线系统很容易就不稳定了  如环境的变化,新干扰源出现等,因此要设定合适的协议,距离要有充分的余量。m88可以设计记录一下复位原因。

网友C:
还在用si4463?都在用海尔-HW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