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的@far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7-18):
STM8中的@far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一直用的51,刚转STM8上来

网友A:
在STM8中,指定地址的长度可以有3种方式,@tiny使用1个字节表示地址,只能寻址地址范围0x00~0xFF;@near使用2个字节表示地址,只能寻址地址范围0x0000~0xFFFF;@far使用3个字节表示地址,寻址地址范围0x000000~0xFFFFFF

网友B:
给你举几个例子吧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unsigned char temp_B@0x1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B,强制其地址为0x100
@tiny unsigned char temp_C;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C,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小于0x100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near unsigned char temp_D;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D,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大于0xFF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举几个例子吧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unsigned char t ...

@应该不是标准c的语句,这个@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near可以访问两字节指针所能访问的数据的范围,@far是三指针的,而那个@tiny是一个字节的,和那个51的基本差不多,也就是那些idata,padat,xdata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near可以访问两字节指针所能访问的数据的范围,@far是三指针的,而那个@tiny是一个字节的, ...

懂了,原来这是STM8自定义的一个标志,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懂了,原来这是STM8自定义的一个标志,对吧?

不是STM8,是STVD编译器,在c的标准上面,每个厂家增加了自己的定义,所以就显得有点乱了

网友G:
STVD就是比较复杂,STM8推荐用IAR,语法基本和标准c是一样的

网友H:
参见COSMIC安装目录下,CXSTM8_32K \ Docs \ Clanguage.pdf。这是COSMIC自定义的语法

网友I:
stm8 stvd下
near等于51的xdata
tiny等于51的idata
@就是相当于指针这个意思了。指向一个空间

网友J:
看看编译器的帮助手册,多看几遍就懂了。不过还是建议换IA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