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模拟开关漏电流

楼主(2016-07-18):
本人用CD4067的前12通道做12路光电二极管输入选择,经跨阻电路AD采样。电路及PCB如下。

现象是,在一个通道通光下,选择一其他无光通道采集,发现漏电流很大。最极端的数据,11个通道通光,1通道无光,选择无光通道采集(后接10k的跨阻放大电路,电压为50mv)。此暗电流随通光路数的增大而增大。全部无光的时候测,其值很小,可忽略不计,但只要有一路通光,其他无光的暗电流值就会里面飙升。看数据手册CD4067的漏电流很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不到电路,这种模拟开关漏电流都在uA级别,与光电管同级别了

网友B:
图片看不到。
不过,类似方案试过,没成功。不得已,全部上继电器。

网友C:
虽然它的DATASHEET给出的最坏值达到uA,但实际远远达不到,应该没有那么糟才对。。。。

网友D:
看不到图。
先放大再切换是不是好很多?
这个钱估计难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