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看看ChipON的KF8V系列单片机是不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最近发现很多朋友非常关注MCU的价格,虽然个人非常不赞同把价格作为唯一因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产品质量,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高食品的质量,质量差的MCU最多是退货,一般还害不死人。),但是为了避免大家的误解,还是做个解释:
     ChipON单片机分以下型号:
      KF8FXXX/KF8SXXX:主要面对工业和汽车,价格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低;但在工业级和汽车级中算性价比高的,尤其是高集成度的型号;

      KF8VXXX/KF8TSXXX:主要面向消费与家电行业,就是高性价比系列,记得有人做过同类产品比较,虽然没有覆盖全部产品,也还是比较全面的:
                                     具体见:http://www.52solution.com/mobile-art/80026874

                                     大家看看在flash MCU里是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这里flash可是读写10万次的!ADC是12位的!不说还有一些其它的丰富的资源了。

楼主(2016-07-19):
KF8V200 小于1元*币

楼主:
KF8V325 ssop24封装, 8K字节flash, 批量1.3元*币

这个在24PIN封装的还是空前的吧?绝后是不会的。

网友A:
价格有优势,还是没有习惯选用,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网友B:
编译器效率要提高,Keil 最高级优化 3.6K,移植到功夫用4K Flash 可能装不下。

网友B:
KF8V200 官网 标注 2K Flash

楼主:
2K word, 4KB
指令集是统一16位编码,所以采用字来计量。
CISC指令集很多是变字长编码,8/16/24/32位编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F8V304 KF8V325 官网都没有

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F8V200 官网 标注 2K Flash

2K字~~~~

网友C:
多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KF8V325 ssop24封装, 8K字节flash, 批量1.3元*币

这个在24PIN封装的还是空前的吧?绝后是不会 ...

EFM8BB10F8G-QFN20也就$0.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EFM8BB10F8G-QFN20也就$0.18

EFM8BB10F8G-QFN20:
     2 kB ROM 闪存, 256 B RAM, 20针 QFN封装

KF8V111/V120对应资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EFM8BB10F8G-QFN20:
     2 kB ROM 闪存, 256 B RAM, 20针 QFN封装

这眼神,戴个眼镜吧
8Kflash
512ram
spi
i2c
uart
3 pca
12bit adc
2comparator
4 timer
crc
...
25MHz 1T 51

楼主:
资源上你是对的,不过说话可以缓和一点。

而且只有20PIN和V325 ssop24还是不一样的,性价比上还是和325有差别吧。

网友E:
请教 LZ,
KF8FXXX/KF8SXXX:主要面对工业和汽车,价格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低;但在工业级和汽车级中算性价比高的,尤其是高集成度的型号;
KF8VXXX/KF8TSXXX:主要面向消费与家电行业,就是高性价比系列,记得有人做过同类产品比较,虽然没有覆盖全部产品,也还是比较全面的;

KF8FXXX/KF8SXXX 的性能,V1指令系统,1级中断,无通用寄存区
KF8VXXX/KF8TSXXX的性能,V1指令系统,2级中断,有通用寄存区(70H-7FH)

明显  KF8VXXX/KF8TSXXX 系列 功能 强于 KF8FXXX/KF8SXXX 系列,KF8VXXX/KF8TSXXX 系列很廉价,而 KF8FXXX/KF8SXXX 系列 中 功能类似的芯片,价格比 KF8VXXX/KF8TSXXX 系列 要贵1倍,有点搞不清楚。
请给出 功能比  KF8VXXX/KF8TSXXX 系列 弱,而价格 要贵 一倍的 比 KF8FXXX/KF8SXXX 系列,有什么地方优于  KF8VXXX/KF8TSXXX 系列 ? 难道仅仅是官方定义为 面对工业和汽车级 吗? 请用对比的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 LZ,
KF8FXXX/KF8SXXX:主要面对工业和汽车,价格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低;但在工业级和汽车级中算性价 ...

生产工艺,可靠性及控制体系,甚至包括封装等都不一样。

这些特性是不同MCU之间的差别,也是大家质量上有差别的地方,不过我们常见的是功能差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生产工艺,可靠性及控制体系,甚至包括封装等都不一样。

这些特性是不同MCU之间的差别,也是大家质量上有 ...

谢谢回复,还是没有对比数据。

现代化的质量控制体系,分摊成本都差不多,封装上的成本,也差不了一毛钱。

生产工艺成本倒是大头,估计 KF8FXXX/KF8SXXX 系列,内核设计的比较早,光刻线条粗,生产成本高。
而 KF8VXXX/KF8TSXXX 系列,设计的比较晚,光刻线条细,生产成本低一些。

而 芯片的可靠性,理应 晚设计的,要考虑周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应广的 PMC(工业级)系列 和 PMS(民用级)系列 ,区别在于 硅芯片引出线,前者用 金键丝,后者用 合金 ...

KF8V宣传是“准工业级”,还是推荐用在消费和家电,国内的应用有时不太分,就像现在有些汽车产品用工业级一样,但某种意义上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

KF8F的特点是可靠性高,适合于用户可靠性要求高的产品(包括电磁兼容性带来的可靠性,失效性),即不能出现失误的产品中。提高PPM付的代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性能、可靠性摆在那里,性价比自己去感受吧

C一说可靠性,ChipON就笑了。

网友D:
国产的东西,一看它那不靠谱的规格书,对它的可靠性就没信心。
电气规范粗慥得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完整不严谨。

网友E:
引用 楼主:
KF8V宣传是“准工业级”,还是推荐用在消费和家电,国内的应用有时不太分,就像现在有些 ...

能给出官方数据吗?

KF8FXXX/KF8SXXX 系列 的 PPM ,内控值是多少?

KF8VXXX/KF8TSXXX 系列 的 PPM ,内控值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东西,一看它那不靠谱的规格书,对它的可靠性就没信心。
电气规范粗慥得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完整不严 ...

是否可以拿出对比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东西,一看它那不靠谱的规格书,对它的可靠性就没信心。
电气规范粗慥得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完整不严 ...

是否可以给出实例对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拿出对比数据?

自己拿chipon的规格书和microchip的规格书去对

网友D:
都1.1版本了还这德性的电气规格,像样吗?

网友D:
KF8V111 数据手册 V1.2规格书
靠普吗?
2个PPM温漂的基准,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F8V111 数据手册 V1.2规格书
靠普吗?
2个PPM温漂的基准,太牛了!

刚了解了一下,V427今年发布的新品,电气参数不完善,等待更新中。
KF8V111模拟参数为设计值。更新规格书上会增加标注,实际出厂这项是不测试的。

楼主:
回到刚才说的可靠性,有些芯片很容易坏也是个常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KF8V111 数据手册 V1.2规格书
靠普吗?
2个PPM温漂的基准,太牛了!

还是很感谢 lyjian 指出这么多不足之处,对下一步改进有很大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F8V111 数据手册 V1.2规格书
靠普吗?
2个PPM温漂的基准,太牛了!

说实话,那怕这个基准的温漂,实测超大一倍,俺认为也 NB!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那怕这个基准的温漂,实测超大一倍,俺认为也 NB!

能做到20PPM也比431牛很多倍了。
TI的TL431C规格书给出的温漂是143PPM(TA = 0°C to 70°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到20PPM也比431牛很多倍了。
TI的TL431C规格书给出的温漂是143PPM(TA = 0°C to 70°C) ...

温飘这个参数在这里实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看参考的范围是1.7+-0.1V,即1.6~1.8V,约+-6%,温飘再小出厂范围限制死了。
单从这个技术参数 lyjian 还真要多用ChipON产品,我印象中这个产品的参考出厂常温实际范围是按1.683~1.717,即1.7+-1%控制的,而且有用户在电源中大批量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飘这个参数在这里实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看参考的范围是1.7+-0.1V,即1.6~1.8V,约+-6%,温飘再小出厂范 ...

对你对温飘的理解,我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你对温飘的理解,我只能呵呵

哎。。。。

网友D:
补一下基础吧

楼主:
如果出厂同一批次芯片:
             A芯片参考1.8V,温飘为零,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始终保持1.8V
             B芯片参考1.6V,温飘为零,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始终保持1.6V
芯片之间差异达到0.2V,单一测量后使用可以,可实际系统中我们基本都是是批量使用,选取1.6还是1.8呢?

这里考虑的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出厂同一批次芯片:
             A芯片参考1.8V,温飘为零,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始终保持1.8V
          ...

电压偏差可以调整或校准
温漂你能校准吗

楼主:
出厂的校准范围超过了温飘的范围,温飘的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D:
摘自ADI技术指南合集说明,自己体会

给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厂的校准范围超过了温飘的范围,温飘的意义就不大了。

不懂

楼主:
对于批量芯片,参考值随机分布在1.6-1.8V之间,用户使用时需要降维使用精度,即允许参考的范围在1.6-1.8V之间。
对于某个芯片,假设出厂值为1.65v,温飘+-0.03V,则在1.62-1.68之间,仍然在允许的范围以内(30m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批量芯片,参考值随机分布在1.6-1.8V之间,用户使用时需要降维使用精度,即允许参考的范围在1.6-1.8V ...

我意思是你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批量芯片,参考值随机分布在1.6-1.8V之间,用户使用时需要降维使用精度,即允许参考的范围在1.6-1.8V ...

一年级数学水平?
1.65V-0.3V=1.35V
1.65V+0.3V=1.85V
在允许的范围以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级数学水平?
1.65V-0.3V=1.35V
1.65V+0.3V=1.85V

说这些没意思了,笔误,30mV;
已经修改过了。

总体要从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这些没意思了,笔误,30mV;
已经修改过了。

算你笔误
那如果某个芯片,出厂值为1.60V或1.80V,30mV温漂那是多少?

网友D:
了解一下电压参考规格的概念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KF8V325 ssop24封装, 8K字节flash, 批量1.3元*币

这个在24PIN封装的还是空前的吧?绝后是不会 ...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你笔误
那如果某个芯片,出厂值为1.60V或1.80V,30mV温漂那是多少?

所以出厂控制在1.683~1.717之间,+-17mV,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出厂控制在1.683~1.717之间,+-17mV,1%

规格书写的范围是1.6~1.8,这是1%?
就算你出厂是控制在0%,对于设计者来说,看的是规格书中的参数,而不是你出厂控制在多少(鬼知道你出厂怎么控制)。

网友D:
不说了,说多的浪费口水
自己去搞懂精度与温漂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书写的范围是1.6~1.8,这是1%?
就算你出厂是控制在0%,对于设计者来说,看的是规格书中的参数 ...

出厂控制在+-1%,这样使用时可以保证在1.6V-1.8V。

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这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效率要提高,Keil 最高级优化 3.6K,移植到功夫用4K Flash 可能装不下。

俺测试过,同样的程序,在C51中,最高级优化编译的长度,要比在ChipON MCU上编译的长度,要大 20-30%。

众多周知,RISC(精简指令集)的代码长度,总是比类同的CISC(复杂指令集)的代码长度要大些(个人认为,平均代码长 50%左右)。

至于得出 C51中编译长度,大于 ChipON MCU编译长度 的结论,主要是两者长度单位不同造成的, C51中长度单位是 字节,ChipON MCU的长度单位是 字,同样 4K ROM, 实际上ChipON MCU的容量比 51单片机 大一倍 ROM, 编译后完全可以放的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俺测试过,同样的程序,在C51中,最高级优化编译的长度,要比在ChipON MCU上编译的长度,要大 20-30%。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