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6-07-19):
接上电源没有输出,经过测量13003应该是处导通状态,电压一直恒定,是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13003好像在一定频率下开关才会有输出的,不应该是一直导通。

网友B:
“经过测量13003应该是处导通状态”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C:
稳压部分电路不是很合理,重新检查对比电路板看看有没有错漏的。还有这自激电源起振是13003的b极是负压的,说明D5稳压管部分,Q2,正反馈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部分电路不是很合理,重新检查对比电路板看看有没有错漏的。还有这自激电源起振是13003的b极是负压的, ...

大神为什么13003负压才能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