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每一款OP都有最小稳定增益?

楼主(2016-07-19):
有几个问题请教老师们:
1、为何有些pdf没有提及这个的?
2、有些产品上的OP接成缩小器了(反馈电阻比输入电阻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非单位增益稳定的OP,规格书里都会明确写出来,
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做衰减用也可以,但也不是100%稳定。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单位增益稳定和噪声增益

网友B:
1.  没有“缩小器” 。只有衰减器。
2.  不是每一款OP都有最小稳定增益。有OP就是把输入信号衰减至0,OP也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