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做开关控制LED,请帮忙分析此电路图的可行性

楼主:
看图,单片机PWM 脉冲控制PNP三极管,N MOS做开关控制LED,单颗LED20mA,其中3颗串联为一组,共40组120颗LED,12V/5A直流电源供电,请分析此电路的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及潜在风险

N  (427.56 KB )

N MOS做开关在控制LED

N MOS做开关在控制LED

楼主(2016-07-19):
AO3401,低压导通,VDS (V) = 20V,ID = 6.5 A (VGS = 4.5V), ID = 6.5 A (VGS = 4.5V)
这个参数是否满足使用?

楼主:
上面说错了,是AO3416,第一次使用MOS管,请大神指导

楼主:
没有人看出来此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C1 R43太大,MOS管开关断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 R43太大,MOS管开关断速度太慢

把C1去掉如何?

网友B(2017-03-08):
可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C1最好去掉,不然开关频率很高时mos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