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各位,M451单步调试,中断不设置断,会不会进中断

楼主(2016-07-19):
目前调试,只要中断满足,就回进中断,这样调试好烦,我记得以前调试不会这样的.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

楼主:
不用牛桥,改用J-LINK调试,就不会进中断,看来是调试工具问题?
你们用牛桥调试是这样的吗?不如设置了1/4秒中断,就会老进中断,

网友A:
IAR 用NU-LINK 或JLINK 默认设置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A:
没有注意你的“中断满足”。。。。。不清楚会不会一样。。。。。。

网友B:
会,该中断的还是中断,调试只不过可以设置断点,执行到你指定的语句而已。

网友:
你这进中断才对,不进就不对了,如果不需要中断响应,你把中断的总开关关掉,或者注释掉。

网友C:
你进的中断是硬件错误中断,还是在你程序中你写的中断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进的中断是硬件错误中断,还是在你程序中你写的中断函数呢

是1/4秒定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用NU-LINK 或JLINK 默认设置没有你说的问题。。。

如你所说,用IAR没有这个问题,但是IAR不熟,
KIEL应该那里可以设置才对吧,要不都往1/4秒定时器里跑了,根本调试不了,非要放断点调试了

网友D:
如果中断条件满足了,都不进入中断那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