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41蓝牙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6-07-19):
各位大神,我基于CC2541做了一块板子,现在用我的电脑自带的蓝牙(dell)能搜到这块板子的蓝牙信号,并且能配对成功;
然而用什么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都搜不到这个板子的蓝牙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手机的蓝牙支持低功耗蓝牙4.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机的蓝牙支持低功耗蓝牙4.0吗?

支持的,用的iphone6S和华为畅想5试过了,都搜不到,准备多找几款手机再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的,用的iphone6S和华为畅想5试过了,都搜不到,准备多找几款手机再来试试 ...

你的cc2541程序有没有问题,第一次配对之后,后面还能和其他蓝牙配对吗?
重新烧写一遍固件试试

网友B:
应该和手机没关系呢,既然电脑可以搜到,手机也可以的吧

楼主:
刚才在iphone6S上用一个叫“蓝牙助手”的软件搜到了 ,但是看起来信号不太稳定,正常的是-60db左右,但是 信号强度经常在跳变,有的时候会跳成“127db”,
刚才检查了一下原理图,32M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是27pf,好像偏大了,应该接15pf左右的,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影响

网友C:
别的能够搜到可能是你手机问题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重新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没有问题,,因为2541是单模,BLE,,,手机设置里面搜索到的是传统蓝牙(连接播放音乐的)
,,如果想 ...

果然搜到了,谢谢大神

网友E:
你的手机配对问题吗

网友E:
换个模块或者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