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字库程序

楼主(2016-07-19):
字库的数据是怎么写入FLASH的

网友A:
我看我公司有个写字库的一个下载的,不知道是啥

网友B:
按一定格式编码存起来就好了吧

网友:
可以烧录的时候烧录进去,也可以通过在系统编程的时候通过计算机串口写入。

网友:
就跟你保存数据一样,你串口收到后,通过写闪存函数,通过地址指针写入到指定的内存单元即可。然后在程序执行到这个提取字库的时候,就去这个地方取字。

网友C:
BOOT时做个接口下载进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自己测试了波特率:115200时写入500KB文件需要45秒,再高就没有测试了)

u32 WriteAddr=0;  //开始写入地址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串口接收中断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PI_Flash_Write_NoCheck(&Res,WriteAddr++,1);
   //LCD_ShowxNum(120,75,pAddr,2,16,0);  原本想通过LCD观察传输的字节数有无错误,但是发现严重影响传输速度,最高1200,删除此行传输速度115200没有任何问题。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把清除中断放在这个位置只会卡死,不知道怎么回事)

  }
}
我使用的无检验写SPI-FLASH,写入前需要全片擦除一下。

网友D:
如果要量产的需要增加烧录器,专门往外部的Flash烧录字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