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请指教

楼主(2016-07-19):
for (i =0;i<4;i++)
        {
                if (TmpArray[i] >= 'A')
                 TmpArray[i]=(uint8)(TmpArray[i]-55);
                else TmpArray[i]=TmpArray[i]-48;
        }

        H8=TmpArray[0]*16+TmpArray[1];
        L8=TmpArray[2]*16+TmpArray[3];
        result=H8*256+L8;

        return result;

网友A:
楼主有啥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程序是在干什么?

网友B:
16进制的BCD转int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具体怎么个意思?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程序是16进制数转换,不过不够严谨

unsigned int result;
result = 0;
for (i =0;i<4;i++)
{
           if ((TmpArray[i] >= 'A') && (TmpArray[i] <= 'F'))
                TmpArray[i]=(uint8)(TmpArray[i]-'A');
           else if ((TmpArray[i] >= 'a') && (TmpArray[i] <= 'f'))

TmpArray[i]=TmpArray[i]-48;
}

网友C:
unsigned int result;
result = 0;
for (i =0;i<4;i++)
{
           if ((TmpArray[i] >= 'A') && (TmpArray[i] <= 'F'))
                TmpArray[i]=(uint8)(TmpArray[i]-'A');
           else if ((TmpArray[i] >= 'a') && (TmpArray[i] <= 'f'))
               TmpArray[i]=(uint8)(TmpArray[i]-'a');
           else if ((TmpArray[i] >= '0') && (TmpArray[i] <= '9'))
               TmpArray[i]=(uint8)(TmpArray[i]-'0');
           else                       //错误输入
                return 0;
           result += tmpArray[i];
           result <<= 4;
}
return result;
这样更好理解,实用性会好一些

网友B:
例如TmpArray[0]='A',TmpArray[1]='2',
转换后result=0x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