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跪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下面的图 是一个双电源运放,开机时P2.0 电压2.0V  稳定后 0V  在改变可调电阻后  P2.0电压变小,然后慢慢的稳定到0V  应该是下面
模拟开关在调整。
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运放  (41.57 KB )

楼主(2016-07-19):
自己顶啊   看不出这运放的工作原理

网友A:
p2.0输出的应该是振荡信号,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到的,两个运放在这里是组成信号发生的,电位器只微调。输出频率是由单片机p3.0-p3.3口通过电子开关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输出的应该是振荡信号,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到的,两个运放在这里是组成信号发生的,电位器只微调。输出频 ...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P2.0 没有震荡信号输出。
按照功能来看,应该是P2.0 采样,根据采样结果调整开关器件,输出 反馈到运放,1运放2 是不是一个缓冲的啊? 让反馈延时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输出的应该是振荡信号,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到的,两个运放在这里是组成信号发生的,电位器只微调。输出频 ...

用万用表 测了运放的几个脚,,稳定时候  OUTB 有0.27的电压  P2.0 是-0.01-0V  ;
在可调电阻变化时候,OUTB 电压变成0.3V左右, P2.0输出电压变大0-0.2V;
其他的管教
-INA 是 -0.09V
+INA 是-0.09V

-INB 是0V

网友B:
把电阻、电容的具体值标出,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电容的具体值标出,才好分析。

电容的 大部分是滤波的  特殊的是C2跟C3  具体的容值没有测试

模拟开关  (53.23 KB )

网友B:
楼主电路没什么意义。为了发贴,楼主杜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没什么意义。为了发贴,楼主杜撰。

这个电路是借鉴别人的
其中的可变电阻是 半导体传感器。 只是第一次看到模拟开关 所以抄来看看  实际这个电路工作效果很好。
是不是哪里错了 导致这个电路没法工作?
这个电路能不能做到 电阻变大 P 2.0输出增加  ?

楼主:
希望大家 帮忙给分析下  如果有明显错的地方 大家指出  我去确认下   跟大家学习些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借鉴别人的
其中的可变电阻是 半导体传感器。 只是第一次看到模拟开关 所以抄来看看  实际 ...

如果抄板抄错。根本无法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抄板抄错。根本无法分析电路。

谢谢  我再去看看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抄板抄错。根本无法分析电路。

重新看了原来的图,是我转的时候连错了sss是不是 根据P2.0口的的电压   调整模拟开关 使输出为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看了原来的图,是我转的时候连错了sss是不是 根据P2.0口的的电压   调整模拟开关 使输出为0的 ...

为了分析方便,楼主电路进行简化,保留与主要功能相关电路。如下图:

输出波形其实就是输入阶跃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器的输出响应。

传感器电阻越小输出幅度越大。Rsw(由模拟开关DG442控制)越大输出幅度越大。

负反馈系数F = (R1+Rsensor) / (R1+Rsensor+Rsw)。

负反馈放大器的增益约为 Au = 1 / F = 1 + Rsw / (R1+Rsensor).

网友C:
不是原理设计得怎么样,而是图画得实在差,看图实在累啊。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分析方便,楼主电路进行简化,保留与主要功能相关电路。如下图:

还一个问题,这种传感器的阻值一致性不是很好,是不是有电路对这么误差补偿的呢?因为P2.0在稳定的时候输出的是0,只有电阻Rsensor变化了 才有电压变化,最终恢复到0.
模拟开关的电阻只有四种,是不是这个根据P2.0电压选通不同通道达到上面的目的?

网友D(2016-09-23):
二恶特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