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rror[Pe0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知道原因不

楼主(2016-07-19):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unsigned int) &((TYPE *)0)->MEMBER)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
        const typeof( ((type *)0)->member ) *__mptr = (ptr); \
        (type *)( (char *)__mptr - offsetof(type,member) );})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char sex;
};

void   main(void)
{

//  off_set = offsetof(student_info, age);
//  stu_info.age = 10;
//  ptr = container_of(&stu_info.age, student_info, age);
    struct student st={"zhangsan",'m'};
    struct student *tmp;
    char *ptr_name=st.name;
    tmp=container_of(ptr_name,struct student,name);
}

楼主:
在iar中编译不行, 换成mdk也不行

网友A:
你说的是 typeof吗?换成gcc估计就行了

楼主:
是啊, 在gcc中可以,想移植到mcu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在gcc中可以,想移植到mcu中去

typeof是gcc的扩展关键字,需要编译器支持;其实强转也能实现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type *)((long)ptr - offsetof(type, member))

楼主:
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