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个无刷直流电机换相的问题。

楼主(2016-07-19):
控制芯片使用STM32F103,驱动芯片ir2136,换相在霍尔的输入捕捉中断里,输入捕捉为了防干扰加了个小滤波,就是进捕捉中断判断一下高电平持续时间,高于多少才认为是霍尔然后读霍尔状态,换相。但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机转速上不去,达到一定转速之后就算提高占空比,转速也无法再提高了。考虑可能是捕捉中断里滤波时间太长的问题,但是又不能确定,求各路大神指教啊!电机的转速能力是够的。

网友A:
都判断完霍尔时间了再去触发换相,,,不会延时很大吗?  如果是有霍尔的直接捕获到电平变化就换相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不能在霍尔捕捉中断换相,霍尔捕捉中断中只要读三个霍尔状态就好了,!换相可以在高频中断中根据三霍尔状态做

网友C:
占空比提高转速肯定会上去,你确定看过PWM波形么?或者在同样占空比下,提高供电电压试试,这时候转速肯定会上去

楼主(2016-09-23):
引用 网友A:
都判断完霍尔时间了再去触发换相,,,不会延时很大吗?  如果是有霍尔的直接捕获到电平变化就换相就可以了 ...

这个时间根据转速计算的,在最高转速下是来得及的。是为了去干扰。直接换相怕有干扰换错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霍尔捕捉中断换相,霍尔捕捉中断中只要读三个霍尔状态就好了,!换相可以在高频中断中根据三霍尔状态 ...

是么。。。也就是说换相一直在一个高频定时器里换,这个频率要根据最高转速来设定得足够高呗。。。我现在在捕捉中断换相,低速情况不太好,因为容易憋死,憋死后不进捕捉中断就转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提高转速肯定会上去,你确定看过PWM波形么?或者在同样占空比下,提高供电电压试试,这时候转速肯定 ...

波形确实没看。。。不过最后发现这个转速上不去是隔离变压器的压降造成的。。。去掉隔离变压器,直接接220V,转速是可以上去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