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想把多个值传出函数,用指针,试了一下没法编译成功

楼主(2016-07-19):
有一个函数想把多个值传出函数,用指针,试了一下没法编译成功,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这个函数写在DS1302.C 里

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char *min , char *mon , char *date)
{
        uchar ho,mi,mo,da;
        ho = RW_DATA_DS1302(0x83);  //read min
        mi = RW_DATA_DS1302(0x85);  //read hour
        mo = RW_DATA_DS1302(0x87);  //read date
        da = RW_DATA_DS1302(0x89);  //read mon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

把取出的时间日期使用指针在main函数中调用,但是没成功,这是怎么回事?想请教一下大家我这样调用是不是有问题?
#include"STC12.H"
#include"74HC595.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
        char hour,min,mon,date;
        SET_TIME_DS1302();

        while(1)
        {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if(*min < 0x01)//看取出的分钟是否小于0x01
                {
                  WR_595(0xff);//是的话就让74hc595全部输出1
                  OUT_595();
                }
                else
                {
                  WR_595(0x0f);//是的话就让74hc595 4个通道输出1
                  OUT_595();
                }
        }

}

网友A:
使用数组吧,返回一个指针试试。

网友B: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把char去掉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你上面贴的代码是 if(*min < 0x01),
不过没关系。这里确实也错了。

网友D:
是的,min本身是char类型的,所以不需要*。

网友E:
有点不明白,*min不是指min这个指针变量所指向地址中的值吗?

网友F:
你在main里面定义是 char hour,min,mon,date;这里min是char,不是指针。
在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char *min , char *mon , char *date)里面,min是char*,确实是指针,就很容易混淆了。

网友G:
这个明显一个结构体,通过结构体指针变量传递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把char去掉应该可以的。 ...

试了下编译,对if(*min == 0x00) 中*号报错

楼主:
得回去补补指针了.....。。。。

网友H: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C语言基础不过关,这里错了。。。。

网友I(点评):
说得太对了

网友J:
*hour=&ho是向指针指向的地址赋值,应该是hour=(char *)&ho

网友I(点评):
C语言也不过关

网友K:
  • *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date = &da;

错了!!
应该去掉 &:
  • *hour = ho;
    *min = mi;
    *mon =mo;
    *date = da;

还有比较部分应该是 min<0x01

还有就是不要一会儿char一会儿uchar,统一用uchar吧。

网友I:
ta1ent 发表于 2016-7-19 21:47*hour = &ho;
*min = &mi;
*mon = &mo;

楼上正解.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我不知这句会不会有问题,一般是在函数声明这样写.
应该写成  GET_TIME_DS1302(& hour ,  & min ,  & mon , & date);

网友I:
你用多个指针,每个指针只传递一个数据,这样效率太低了.

多个数据互相有关联,可以用结构的方式,用一个指针传递多个数据.

网友L:
学习了

笙泉单片机代理,QQ: 3166720948

网友M:
用数组咯。

网友N:
C的基础问题,建议看下周立功写的C语言基础书籍,这些问题说的非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组吧,返回一个指针试试。

恩  这个早就试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_TIME_DS1302(char & hour , char & min , char & mon , char & date);
把char去掉应该可以的。 ...

是的,问题和这个差不多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贴的代码是 if(*min < 0x01),
不过没关系。这里确实也错了。

恩恩,不知道您说的是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min本身是char类型的,所以不需要*。

是的。不过像我这样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明白,*min不是指min这个指针变量所指向地址中的值吗?

*min不是指min这个指针变量所指向地址中的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main里面定义是 char hour,min,mon,date;这里min是char,不是指针。
在void GET_TIME_DS1302(char *hour ...

啊啊 是的呢,多谢提醒了,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明显一个结构体,通过结构体指针变量传递数据

恩恩 我也知道这是个结构体,开始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终于找到问题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