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白天太阳能给电池充电,晚上电池供电亮灯,用什么MCU比较好

楼主(2016-07-19):
有定时、亮度调节,有些还需要遥控、人体感应等(这些是模块提供信号,MCU处理)。用什么MCU比较性价比高?

网友A:
要根据你具体的功能选择芯片来定吧

网友B:
如果只是你说的这个功能,建议选择充放电管理芯片,不用加单片机

网友C:
MICROCHIP首选。稳定性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首选。稳定性强!

这个貌似还挺贵的吧。

网友E: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总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您可以加我QQ聊下

网友F: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总代理,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您可以加我QQ聊下

网友G:
主要看你咋用了,我代理单片机

网友H:
我也想做这个方案呢,现在也头痛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