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一款低功耗MCU 推荐

楼主(2016-07-19):
最近开发低成本的工业传感器产品,需要一款低成本的,低功耗的MCU;需求2Kram 64K flash以上 外设需要adc dac lcd ;由于3.5mA时 要求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要求外设的功耗也得比较低。目前看了整个st低功耗产品,stm8L和stm32L1系列外设功耗高,stmL0可以 但是不好买。efm32 外设功耗和stmL0相近 但也存在不好买且价格稍高,最好价格维持在10元左右。

网友A:
EFM32TG系列,价格都是和用量有关系的。

网友B:
笙泉低功耗系列可以选择哦

网友C:
msp430一直用 但价格贵,外设功耗也不低。。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呢

网友D:
请教楼主,怎么判断外设的功耗?

网友E:
看看,这么多人讨论啊,看来这论坛还不错啊,以后常进来逛逛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EFM32TG系列,价格都是和用量有关系的。

国产的相对便宜,但是功耗耗不起!!

网友G:
台湾宏康  看看

网友H: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您可以加我QQ 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希望可以与您合作

网友I:
偶然间看到你帖子,刚来论坛,10元要不了这么高,ST是比较贵的,直接用GD替代或者笙泉都可

网友J:
楼主可以试试HT32F52341这颗,性能和价格都能满足,具体请参看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FM32TG系列,价格都是和用量有关系的。

是的,但是也是有性价比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笙泉低功耗系列可以选择哦

嗯嗯 是的,选择的好像还挺多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怎么判断外设的功耗?

如果想完全进入低功耗,可以进入待机或者停机模式吧

网友D(2016-08-22):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完全进入低功耗,可以进入待机或者停机模式吧

恩  是的 ,明白了。多谢。

网友K:
STM32L0系列可以,渠道稳定了

网友L:
可以选用新唐的NANO系列,有兴趣可以来电陈13798458483或QQ5221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