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IY空调

楼主(2016-07-19):
有人嘲笑我疯,但是得疯出智慧。
自己做的DIY空调,虽然还没组装好,但是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

本人使用了高80公分宽30公分木箱做主体。

下面一层放压缩机,中间放高压管,最上面层放低压管和风扇以及接水盘。

本人想把低压管背后部分加装风扇和密封,里面用保温棉加装在板子内则,
外面加装一块百叶窗片。最顶部安装风扇开关以及压缩机开关。
这就是我做的DIY空调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好奇楼主的空调热量要散发到哪去?像以前的窗机一样一半放室外?否则怎么能给房间降下温来

网友B:
精神可嘉

网友C:
如果放在室内是恶性循环来的,只会越来越热,因为效率不能达到100%。热量会比冷气多

网友D:
楼主用木箱做空调,就不怕木箱吸水吗?至少也应该是个铁架子吧,另外,你不能都在室内啊,还有冷凝器的水,其实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网友E:
木板上面还可以贴一层防火板(也防水)

楼主:
我使用的是锡箔纸里面,我只用低压管出风,高压管让它自然散热,这样不知道温度可以不,高手些在多给点建议。

网友F:
压缩机产生的热量永远比制冷量来得多,所以如果散热管在室内肯定不行。要在室外,一定要风冷或者水冷

网友G:
兄弟你这是搞笑呢,散热器也放室内?神逻辑啊

网友H:
热气排放室内 这是冰箱吧

网友I:
楼上说对了 要的就是冰箱

网友J:
不明觉厉!

网友K:
冷热对窜,除了白白浪费能源之外,毫无实用价值!

网友L:
支持一下楼主, 不过楼主应该把高压管和压缩机放到室外部分吧

网友M:
楼主在做冰箱,或者是空调+热水器。。。。散热跑循环水加水温控制

网友N:
改用水冷吧,效果会非常的好。

网友O:
散热部分放在水里,晚上洗澡不用热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散热部分放在水里,晚上洗澡不用热水器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P:
看到中国的未来了!